利雅路点火器点不着火....神马情况?

楼主(2011-10-13):
大家好!谁用过意大利利雅路的点火器?点不着火是怎么个情况?怎么调节...谢谢

网友A:
太虚幻了,只有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B:
点不火的原因有很多的,请问你是什么型号的,开始有什么现像,比如复位开关复位.电眼脏,高压包损坏.这些都会点不着火的

网友C:
看情况更换点火器或者光敏电阻,大概这就是这两样

QQ:84818626

网友D:
还有就是有3到过滤器,请检查一下过滤网上脏不脏?

网友E:
有高压电吗,火花强度如何。另外燃气是否充足,能达到燃烧极限。只要这两个条件达到就可以点火。

网友F:
很笼统,要看你的燃烧器报什么警了;根据点火动作过程去判断哪一部分有问题,再处理

网友G:
楼上几位都是行家啊

楼主:
谢,我在研究研究说明书,刚接触问的有点笼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