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增量式编码器有多种输出形式,比如有NPN开路输出,NPN电压输出,互补输出,线性驱动输出等,这些输出形式我就是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这对我编码器的选型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我要用编码器输出地信号接到FX1N-40MT上,就不知道该选用哪种输出形式的增量编码器,大侠们,给我讲讲这些输出形式到底区别在哪?我找了一张输出形式图,可还是看不出其中的区别?帮帮我吧,在此谢过各位了。

楼主:
自己帮自己顶下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的释疑

网友A:
前2种按图接线可以直接用,第三种也可以用,但是接线要改一下,把负载接地一端改接到电源正极端,也就等同于图2了。图4一般是5V电源,用于差分输入输出的连接,传输距离远,信号频率高,抗干扰能力强。FX系列PLC为24V电源输入,所以不能用。

网友B:
我弄懂了,又忘记了,用的时候还要在看....

懂电子电路就好说了

楼主:
还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继续关注中

网友C:
期待更多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2种按图接线可以直接用,第三种也可以用,但是接线要改一下,把负载接地一端改接到电源正极端,也就等同于图2了。图4一般是5V电源,用于差分输入输出的连接,传输距离远,信号频率高,抗干扰能力强。FX系列PLC为24V电源输入,所以不能用。

貌似你很懂这块,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