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轴,伺服控制,怎么样在PLC里写画与圆的程序啊,

楼主(2011-10-14):
我现在在搞一台灌装机,也就是点胶的时候,要平台走圆,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我也想学!坐等高人!

楼主:
高手快快出现,给小弟一点思路啊
jxh668

网友B:
记得松下有一PLC种可以走园,多年前做过
型号忘记了
现在应当有好多种品牌都能够走园弧差补的

网友C:
什么控制器?圆弧插补

网友D:
三菱的20GM可以做圆弧插补!

楼主:
我的平台上有200个工件的,要画两百个圆的,

网友E:
我上次也碰见过类似的例子
但你要画的圆太多
PLC可能比较麻烦
我是用创为新的控制器去实现的

网友F:
20GM QD75 NC414传说中的台达,还有麦格米特都可以画圆。具体的看其说明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还是考虑8楼说的吧,用运动控制卡去实现容易点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H:
如果圆弧要求不是很高,用PLC完全可以胜任!!!自己可以写段圆弧插补程序,方法不是各位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网友I:
买一套雕刻机套件自己制作一套,我就制作了一套相当不错。而且成本低廉,也就2000元左右吧。

网友J:
松下FPG 或FP0R支持圆弧插补

无独有偶啊

网友K:
台达的 也支持画圆插补

网友L:
呵呵 ,雕刻机套件,这个方案我稀罕!!!

网友M:
用三菱的20GM你就是自找麻烦

网友N:
台达DVP10MC的支持直线,圆弧插补

网友O:
跟着大家学习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P:
台达20PM就可以的啊

网友Q:
三菱后期定位都可以做插补运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R:
既然是点胶,那精度也不算高。把圆弧线拆成台阶圆,然后写点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S:


网友T(2011-12-14):
怎么不做一个转盘的机构啊,

网友N:
点胶机不一定要走圆弧轨迹吧,直线插补不可以吗?推挤一种X-Y轴系统,雅马哈工业机器人,XY轴系统,不需要PLC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

网友U:
三菱的20GM支持插补吧,松下的FP-X好像也可~

网友R:
最好用数控系统做,成本10000以内

网友V:
引用楼主guohaiyu于2011-10-14 09:40发表的 X、Y轴,伺服控制,怎么样在PLC里写画与圆的程序啊, :
我现在在搞一台灌装机,也就是点胶的时候,要平台走圆,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腾盛工业,专业点胶设备制造/
这个对我们来说小意思啦.
如有需要联系我,我是搞控制的.

网友W:
台达定位模块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X:
现在多款PLC都有圆弧插补功能,但在点胶的话最好不要使用PLC,我知道台达EH2是走90°的圆弧,一个圆由4个圆弧组成,它们之间多少是有些停顿,那样会有堆叠的现象,还有你是自己开发,如果你主要搞PLC那么台达20PM和三菱20GM可以满足条件,它们大概在5K之间。还有使用步进电机X、Y轴结构要做成龙门型,这样步进电机可以选择小点的,做成工作台那么电机要有足够的扭力,否则电机会失步。
不断向前

网友X:
还有台达10MC是基于CAN总线的运动控制器,虽然它也在5K左右,但它要使用台达定制A2 CAN总线伺服型号,它功能强大但成本也高。
不断向前

网友Y:
学习学习一下
无独有偶啊

网友K:
台达可以做圆插补的 有方便指令

网友Z:
还是考虑8楼说的吧,用运动控制卡去实现容易点

网友AA:
松下的用 FP sigma 的 三菱的20GM QD75 安川MP2000系列的比较好用直接用Motion各种形状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