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WINCC 高手请进(关于C脚本问题)记录时间

楼主(2011-10-14):
谁知道如何用C脚本使按钮开时记录一个WINCC7.0的当前时间,按钮关时记录一个WINCC7.0的当前时间。
就是按钮的上升沿记录个时间,下降沿记录个时间,但是C语言好像没这个功能(上升沿和下降沿),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请会的留下言,非常谢谢。

网友A:
在按钮开的事件中读取一次系统时间
在按钮释放的事件中读取一次系统时间
关于上升沿与下降沿,你需要一个静态变量用于保存前一次状态,然后用输入与该变量进行比较,连PLC都能编出边沿检测功能,更何况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