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指示灯的做法

楼主(2011-10-14):
新手刚做完按钮或者开关的例子,那个指示灯又该如何做呢,图库里的灯或者阀门怎么能做成当PLC里的Q1导通,对应的阀门在触摸屏上能显示导通呢。

楼主:
就是怎么将图库里的阀门作为指示灯来使用呢,让它断开时是一种颜色,导通又是另外一种颜色

网友A:
启用“动画”功能德外观,选择适当的前景色颜色。指示灯类型为“位”。

楼主:
那个阀门的在动画里不能设置开启和关闭功能的为,选用园或者方形的倒是可以的。

楼主:
那个阀门的动画里只有水平、垂直等地移动,怎么做才能类似于灯开与关的功能呢

网友B:
右击工具中的库~打开库~系统库~BUTTON ~第一个文件夹选指示灯。过程变量选PLC中你要控制的设备的输出变量。

网友C:
图库加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