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再问个简单的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在WINCC2008的触摸屏软件编程中,那个作为时间存储器的变量VW2的范围一般是多大呀,以十进制格式的话怎么格式样式最大只能99999,啊能再大点呢

网友A:
VW2是16位数据长度的字,无符号整数,取值范围0到65535的10进制数(以上是按照西门子的说明为参照)。99999只不过是它的格式,并不代表它取值的范围就可以从0到99999.在大 就出错了。想要在大点就用个双字,取值范围0到4294967295。

网友B:
数据类型在PLC里设置,和触摸屏没太大关系。

楼主:
怎么叫数据类型在PLC里设置,不太明白

网友B:
变量类型,比如说整数,双整数,布尔,时间,计数,字符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