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485通讯(DVP-60ES2)

楼主(2011-10-14):
我现在用信捷的触摸屏跟台达的DVP-60ES2做485通讯,一直通讯不上,请问台达的这款PLC做485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或许是我没有注意到的。谢谢
补充一下: ES2上面的485有COM2和COM3两个口 里面都有D+和D-
信捷代理

网友A:
这个屏我没有用过,如果成功后希望你能够把图传上分享下。

楼主:
好的 但是我现在用台达EH系列的可以通讯上,就是用ES2的通不上... 应该是我哪里做的不到位
信捷代理

网友B:
台达ES2的做485通信极其方便,,它自带的两路485通信端口,任取一端的D+和D-。。在设置你所用触摸屏通信方式为485,取触摸屏的RD和SD两个点与PLC相连就搞定。。两根线即可。。
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