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Q系列PLC电池没电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1-10-14):
今天到厂家调试,他们反映的问题是PLC不能工作,ERR等持续置ON,经过错误代码发现三菱Q系列的电池没电了
可是,电池没电连PLC里面的程序都没了。触摸品上参数全部是0,那是因为没有CF卡。
可PLC的程序是写在RPPROM里的,怎么会没掉呢
请大侠告诉下,程序消失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PLC程式不会没掉,设置的参数有可能会丢失。因为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分两种,有一种是电容式的,断电的时间长了数据照样会丢失的。

网友B:
如果没电,程序是有可能会变成残缺不全,但一般不会全没。
如果是全没,有可能你来前,有人误操作把程序清了。

网友C:
程序没有写入EEPROM的情况下,没有电池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