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选型!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2011-10-14):
请问私服电机如何选型!比如说需要3000N.M的电机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如何选型!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
没人班忙吗?

网友A:
3000N.m ? 每个伺服电机都标有最大转矩和额定转矩 三菱的400W伺服电机最大转矩是 3.8N.m
3KW 的伺服最大转矩也才 80多N.m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
那不是我说的不对了

网友B:
是你标的数据太大了,呵呵,你上左工控的公司的网站上下个选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打客服电话最省力,要不就自己查手册吧

网友E:
谢谢7楼,长见识了。

网友F:
我是来打酱油的
伺服电机如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