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触摸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1-10-14):
请教一下高手,用触摸屏怎样给变频器设置参数。
例如给电机一个运转速度。
是用RS-485通信电电缆与双方通信,通过触摸屏输入参数,还是从触摸屏上输入一下数值,给PLC,再由PLC转换为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
请教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牌子的
三菱的我做过的
办法是 通过模拟量模块进行频率设置 可以在触摸屏内设置速度
外部端子控制运行信号及正反转 可以连动也可以点动,
AB的我做过的
办法是 采用以太网控制变频器起停 PLC内有一段关于变频器控制的子程序
可以在触摸屏内设置正反转,速度等参数
外部端子给个运行信号 可以连动也可以点动
以上2种变频器的 点动 正反转 起停按钮都可以做到屏里面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你说的正好是控制变频器的2种办法
但是2种办法也可以加在一起用

网友B:
走通讯和走模拟量,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C:
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A:
支持4楼的看法
就是看你咋用了

网友D:
无独有偶啊

网友E:
可以用 485通讯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及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