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请教:
我只用FX1N主单元控制三菱伺服电机,不用定位模块,在伺服回原点动作时,感应到近点信号,如何设置伺服以爬行速度转动的圈数???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这应该设置不了吧,不用定位模块回原点是感应到近点开关后就以爬行速度运行当近点开关OFF是就停下

网友B:
自己定义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