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cpu315-2pn/dp?

楼主(2011-10-14):
一不小心将给cpu电源供电的AC200V接到的L/M(DC24V)端子上,送电cpu烧坏,对cpu内部24V保险OMF 125 7A进行更换,重新接线后灯也全不亮,
请问怎么能修理好?

网友A:
基本不行

网友B(2022-10-08):
CPU一般烧不了,电源部分故障,可以修,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等
事遇则立,不立则废!

网友C:
同情,这种情况估计不太乐观了,做好全部报废的心里准备,先把程序搞出来备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