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描述:这个是接线图
描述:这个接灯泡只是亮一下然后就慢慢暗下去
我现在有
一个FX1S的PLC
一个12V的灯泡
一个12V的电源
一个点动按钮
就这些要怎么连在一起

要求是 按下PLC 按钮X0  Y2输出灯泡亮

楼主:
怎么没一个人回复的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一种输出的PLC MT? ?
如果直接把灯接在12V电源上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输出上加一个继电器,用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灯
热心助人
PLC是怎么控制继电器的 能画个图给我看看 么
我的PLC是 FX1S 14MT

楼主:
PLC是怎么控制继电器的 能画个图给我看看 么

网友A:
引用楼主tianyameng12于2011-10-14 17:14发表的 plc怎么控制一个12V的灯泡 :
我现在有
一个FX1S的PLC
一个12V的灯泡
一个12V的电源
一个点动按钮

你不会用继电器?
只要把你接在PLC输出的线改接到继电器上就行了呀,
另外你的程序有点问题,只要直接用X0      ALT  Y2就行了Y不行就用M转
恩 老兄  你有没感觉这个程序有点问题的  ALT 是交替输出 写出来的程序 就一直在跳动

网友B:
老兄,只要以下的程序就可以了
LDP X0
ALT Y0
END

网友C:
你的电路图很有创意,个性十足,独一无二。

网友D:
    看不清你的接线图,负接COM2,正接灯泡应该是可以用的,你这样用交替指令就像楼上说的,会很有可能出现脉冲通断现象。你用置位指令试试或者直接驱动输出Y2。如果用继电器的话控制线路和你上面Y2输出一样,不过你就把12V电源改成你所选用的继电器的电源。一般继电器常用的驱动电源是24,220V。
谢谢 ~ 但是 我PLC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只有交替指令可以亮灯~其他的都不行 ~  我这个  FX1S 14MT ~

网友E:
改一下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干嘛不直接用LD X0  OUT Y0这样不简单明了吗;干嘛做得那么复杂呢
  • 工控威望:+2(ymmfa) 提前升级,希望以后多献 ..

网友F:
    直接用一个M8000,开电就点亮了。从PLC直接接出一个12V的电压来供电。

网友G:
PLC是怎么控制继电器的 能画个图给我看看 么
============

网友G:
PLC是怎么控制继电器的 能画个图给我看看 么
===========================
这个不是很简单

网友H:
不是没人回复,而这你的要求太简单,他们不屑下面的图希望你能看懂,不懂再问

网友I:
这有点困难

网友H:
这是最简单了,看不懂,就不用学这个了

网友H:
这个再看不懂,你就改行吧,

网友J:
PLC FX1S-14MT输出,是用直流电源。用交流电,应该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热心助人 谢谢我了解了情况 是MT mr的区别
现在会用了

网友K:
多点看书。。。。。。。唉。。。。

楼主:
谢谢 各位为我解答~这个是PLC的问题MT 和MR 的问题

网友L:
太浪费了也,你直接就把开关搞到电路里边,连好线,你要灯泡慢点熄灭,可以加个电感啊。一切就了然了啊。

网友M:
这……这个问题太有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