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信捷字地址D与FD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14):
请教各位高手,信捷字地址 D FD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楼主fei1436于2011-10-14 17:58发表的 请教各位高手,信捷字地址 D 与 FD 有什么区别? :
请教各位高手,信捷字地址 D 与 FD 有什么区别?
帮顶一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B:
D是普通数据寄存器,FD是特殊数据寄存器。

网友C:
4楼说的对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