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指令请教

楼主(2011-10-14):
[TO K0 K0 D0 K2] [DTO K0 K0 D0 K1] 请问这两个写法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还是:
[TO K0 K0 D0 K2] 把D0,D1的数据写入0号站的0号,1号地址。
[DTO K0 K0 D0 K1]把D0,D1的数据写入0号站的0号地址。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两个写法的结果是一样的
TO 是以16位传送 K2 2个字 D0,D1
DTO 以双字传(32位) K1 一个双字 D0,D1
下载积分:+5(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正解!楼主是不是也在学习模拟量,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QQ:784614803

网友C(2012-04-03):
是一样的吗?很久没会看了,感觉是不一样吧,
TO K0 K0 D0 K2是把D0送入K0模块的K0和K1两个地址吧
DTO K0 K0 D0 K1是把D0D1组成的32bit数据K0模块的K0,K1地址的32bit吧
不确定~

网友D:
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