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ORK2创建程序,GX能否打开

楼主(2011-10-14):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用WORK2 创建的程序,能不能用Gx Developer8.52打开?现在Gx Developer软件,最高版本是多少?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真想知道答案啊

网友A:
不能直接开启GX Works的项目。
但是可以通过从PLC中上载。
目前GX Developer的最高版本为V8.10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可以,不过WORK2保存程序时要选择其他格式里的GX Developer格式,直接保存打不开。
自学

网友C:
哦,是这样的,谢谢大家,,谢谢楼主。

网友D:
看你保存的是不是GX Developer格式,是就能打开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楼主:
那用GX Developer创建的工程,可以用WORK2打开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用GX Developer创建的工程,可以用WORK2打开吗?
可以打开
要选择打开方式

网友C:
今天我试了一下,可以打开。如3楼说的一样。

网友F:
向下兼容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