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程序读不出?

楼主(2011-10-14):
我今天想读一下设备内FX3U的程序。我用Gx Developer8.52读取,我在软件里进行通讯测试了,已经连接好,但是却读不到程序。设备厂家说是没有密码的。错误显示好像说数据错误,或通讯干扰等的。请教各位原因。

网友A:
PLC在停止状态读取看看可以不。或者换高点的版本软件看看。

网友B:
试用Gx Developer8.7读取看看

网友C:
程序读不出,错误显示数据错误.不會又有新的加密軟體吧.............................................

楼主:
设备厂商说没有加密的,高版本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