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对应驱动器的想A+ A-与B+ B-对换达到让电机改变转向可行吗?

楼主(2011-10-14):
情况是这样的,原本电机线对应驱动器 A + A- B+ B-.现在我把原来A+ A-组的线与B+ B-互换,用这样的方法来改变电机的转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影响到电机及其他?

网友A:
把驱动器的设置调整一下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方向。

网友B:
把A+,A-或B+,B-对调就对了

网友C:
驱动器不是有方向信号吗?

网友D:
把A+,A-或B+,B-对调

网友E:
可以的不会影响

网友F:
改变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G:
把任意一组的+、—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H:
只要调一组就行了

网友I:
换可以这么用啊
合乎
以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