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进来看看,关于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1-10-15):
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高人,我司前几个月前从国内的一厂家购买了一台设备,到目前为止运行的很正常,昨天我想打开他们配套的三菱FX2N PLC备份一下程序,则发现我的电脑与PLC怎么也连接不上,一打开就显示通信连接错误,有哪位老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难道是厂方有意人为的把PLC通信接口破坏了?还是有什么程序可以把通信口给阻止了?真还没遇到过如此现象,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不是的,是你的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一下连接方式就可以了
。

网友B:
有一些那跟数据线本来就连不上的,要把数据给的接脚改一下才行,上次的我同事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怎么连也连不上,用了我的那手动改动过的线后就OK了,要是怎么改,在论坛里查查看,应该有!

网友C:
可能是线的问题
大概大概

网友D:
应该是设置问题,COM口有没有设置对。另外数据线的驱动装了吗?

网友E:
线的问题

网友F(2012-02-15):
com口设置检查一下对不对

网友G:
可能是通讯设置不正确。

网友H: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