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940GOT的触摸程序转换成1030的程序怎么换

楼主(2011-10-15):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们以前用的F940GOT触摸屏现在坏了。现在单位买的是1030我怎么才可以把以前用FXDU编的程序转换成现在1030支持的程序。谢谢大家了本人工控底子薄讲大家请的详细点。

网友A:
用GT2新建一个GT10的文件,在菜单 工程-其他工程读取 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DU软件编写的程序和GT2有不同。请参看手册,检查清楚和更改。
描述:这些是我替换的时候学习的。

网友B:
人才啊!930才可以用1030替换!940不可以!
1030是文本结构,尺寸都不一样!
花点功夫在1050上面做吧

网友C:
1050不能显示小数点的

网友A:
回答问题的时候没看见是F940!!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