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程序样例怎么打不开

楼主(2011-10-15):
下载的程序样例怎么打不开进入时提示文件损坏或丢失等,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什么地方下载程序
如果是PLC是什么牌的呢

网友B:
如果你的软件没问题,就是你下的种子有问题。。。。。。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楼主:
我是做工控家园下载的,下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C:
可能是你以前安装过这个软件跟现在安装起冲突了导致你无法正常安装,最好安装一个优化大师把以前安装软件的东西都清除了注册表什么的
不走寻常路

网友D: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E(2011-11-15):
先解压,再运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