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orks2端口设置方法

楼主(2011-10-15):
刚刚要使用wokrs2对fx3g才发现还不知道怎样设置端口,望各位指教

网友A:
在左手导航菜单有工程 用户程序 和端口设置的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B:
在“导航”》“连接目标”》当前连接目标。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导航图标。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找不到(在“导航”》“连接目标”》当前连接目标。) 也找不到(在左手导航菜单有工程 用户程序 和端口设置的 )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