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大家好,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三菱GX DEVELOPER 8.34版本时出现119报警信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一定要先安装EnvMEL文件下的SETUP

楼主:
我是先装安装EnvMEL文件下的SETUP,再次安装GX DEVELOPER 软件的,安装到进度70%左右就跳出报警框如下:
component  move  data error information
component  move  data  had the following error
media name: data
component:ocx  comp
file group:ocx
file:c:\windows\system32\spr32x30.ocx
error  number:-119
敬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安装软件问题。
操作系统原因。
安全软件禁止了安装的进程。
需要对应解决。

网友C:
最好去三菱官方网站下载相关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