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内存8000是什么地址

楼主(2011-10-15):
请教各位大哥 内存8000是什么地址?dm8000?

网友A:
欧姆龙?
IO区域地址不作为外部分配时,可以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

楼主:
哪位大哥来指点一下 对FX1S,在8000开始的两个字节写入0000,就没有办法读取程序了,再写入1000,就可以读程序了
更正一下8000是什么地址,是fx1s加密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19424-fpage-0-toread--pag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