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6-C安装问题

楼主(2011-10-15):
!
无法执行“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00.203\2008101801131208\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6-C\GX_Com\SETUP.EXE”
为什么,
我的电脑安装[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6-C时候,总是显示上边的提示,可是英文版的却能装上,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请首先安装环境,另外,请完全解压软件后进行安装.

网友B:
我安装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网上不是有视频的么?

网友C:
注意:
一,目录不要太长,尽量直接放某个盘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00.203\2008101801131208\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6-C\GX_Com\SETUP.EXE”
这目录也太长了吧
如果放到D盘,这样就不会出错:D:\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SETUP.EXE
二,不要点GX_Com\SETUP.EXE,而是要点GX Simulator6-C\SETUP.EXE

网友D:
兄弟解壓了就可以了
朋友,没解决呢,装不上plc中文的仿真,我GT3没办法仿真,总是提示语言不一致,我都没办法了

网友E:
我安装的仿真软件,时钟脉冲输出指令仿真不起 显示不支持该指令。真搞懂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