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五线制的如何接线

楼主(2011-10-15):
单相电机五线制的如何接线,并求电路图纸。

网友A:
会不会有两根线是温度检测的 那三根是电机线圈的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正反转,大功率的(1.5KW)。内部有离心开关,外面有启动电容器。

网友C:
五线的其中有三根是电机运转用的,还有两根颜色一样的是电机后面的编码器上的,要调整就要接这两根

网友D:
带调速不?如果是那有两根是测速用的,另三根接电源和电容,具体得用万用表查出五根线的关系

网友E:
有两根是电容线

网友F:
可以调速度的吧 2根调速 3根电机 含电容

网友G:
三根是线圈,两根是刹车,会不会是这样呢?猜的,嘿嘿

网友H:
是不是风扇电机?你要说明是什么电机才行,不然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I:
其中两根是测速,剩下的就是普通的接法

网友J:
单项双电容电机带离心开关,

网友K:
还没见过

网友L:
另外两根颜色 一样的话,要么是刹车,要么是调速线,要么是温度线!
不知那五根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M:
LZ说的电机应该是二楼说的那中
找出主线,其他的就是 电容的

网友N:
哦 人家说那可能是有测转速的吧

网友O:
楼猪最好弄清楚,电机类型不一样有很大差别的,刹车、热保护、调速都有可能,

网友P:
碰到过,就是电容线是独立的。另外楼主要通过万用表确认一下,只要对各种单相电机起动电路熟悉,马上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Q:
都再说,但是楼主没有说清楚,单相电机的型号、功能、作用,别人方才可以为他指导。

网友R:
我想应该是电源两根线吧,两根带正反转的控制线,另外一根当然是接地线了。因为需要远程控制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