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电脑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15):
请问家园的朋友和高手老师们:电脑是ATX电源每次启动时要按一下启动开关才通电,现在是不想按启动开关一通电源就启动,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前面加一个接触器,把电脑的启动开关线引到接触器触点上就行。

楼主:
用接触试过不行呀!因为电脑要按下启动松开才启动的!

网友B:
装一个电脑开关软件 或者是短接电源开关

网友C:
装一个点触开关不就好了

网友D:
简单,按钮的常开触点接到工控机机箱里面的启动跳线上。

网友E:
这个还没用过呢,有必要吗?

网友F:
到电脑BIOS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前提是主板支持来电自动开机。

网友G:
哇,还有这样追求的,佩服。
实在想这样做,拆掉机箱,把接启动开关的线直接连上就得了,看准了再动手哟

网友H:
开关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