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最近做一台设备,有6个伺服电机(MR-J2S-10A,MR-J2S-20A)
采用FX3Uplc+3个FX2N-1PG,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系统。运用ABS指令都能读出当前位置,
问题出现了: 采用FX3Uplc控制的伺服 读出的绝对位置会随着电机的转动而改变,这个是正确的
             采用FX2N-1PG控制的伺服 读出的绝对位置不会随着电机的转动而改变
                                       但是在将PLC断电后,又会读出另外的一个数值

                                       比如第一次读出的数据位100,在对伺服电机进行点动操作以后,数据依然是100
                                                                              此时将PLC断电,再重新上电,读出的数据会变为200(或其他),
             这样我的下一个步骤  伺服电机走步距 就没办法执行
请各位大侠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