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的PLC数据接口用USB的多快呀!

楼主(2011-10-15):
每次下载梯形图时,速度很慢。如果PLC采用USB的接口,那传输速度可就快多了。

网友A:
三菱有USB接口下载程序的啊Q系列和FX3G

网友B:
接触的是 FX1N, 2N的, 没有那个口

网友C:
传输速度是刚刚的

网友D:
你的程序有多少步就设置下多少步
默认好像是下8000步,那肯定比较慢.

网友E:
232通讯速率为9.6K
USB就快多啦,好像是115.2K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