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能不能用110V的电容

楼主(2011-10-15):
220V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能不能用110V的电容,请教各位?

网友A:
你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能,容易击穿。

网友C:
绝对不能

网友D:
不可以用,电容器可能会爆炸。

网友E:
110v是它的耐压值

网友F:
不能,要击穿的。两种的耐压值不一样。但是110V不是耐压值,耐压值要高于这个值。220V的电容的耐压值在450V左右。

网友G:
电容容量不够不耐电压。

网友H:
我想应该不可以110V和220V相差一半的电压电容受不了的

网友I:
可以。将两个(同样电容量)110伏的电容器串联,耐压就达到了220伏(电容量为原来的1/2)。若容量不够,再进行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J:
想放爆那就试一下吧。

网友K:
电容的耐压值最低是实际值的根3倍
好好查一下书籍就知道了

网友L:
引用楼主mdayan于2011-10-15 17:08发表的 220V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能不能用110V的电容 :
220V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能不能用110V的电容,请教各位?
不行的, 这个还要讲

网友M:
两个穿起来,容量是原来的一半,这个是理论
实际情况是,容量比原来的一半小,耐压也没有原来的高,
建议不要这样用,应急可以考虑

网友N:
回答是不能
超过电容的额定定压,容易将电容击穿。即使一时刻能用,也用不长久。

网友O:
要用500 ---630 伏的

网友P:
耐压值不足,真要用也可以要用多个串起来用才可以,注意串起来用时电压值要大于450V

网友Q:
肯定不行!

网友R:
耐压不同,最好别试压

网友S:
电容会爆开,不要这样做!

网友T:
多句嘴哦,220V电压的起动电容耐压最低400V. 220V是指的有效值.220V的峰值是根号2倍,已有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