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信捷PLC与三菱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1-10-15):
信捷PLC质量怎么样,好不好用,与三菱PLC程序编写有多大的差异

网友A:
国产PLC基本是仿制阶段

网友B:
仅仅是外形相似。属于MADE IN CHINA的产品。

网友C:
再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主要的优势就是价格低
我用信捷的PLC做位置控制,感觉还可以,成本比三菱的低很多.

网友D:
没用过,估计跟V80PLC差不多吧

网友E:
它的CPU也是三菱的,功能和三菱的差不多。用着还可以,我就用信捷的改过内圆磨床,控制伺服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