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释问题

楼主(2011-10-15):
我从FX2n中读取梯形图到电脑上,怎么没有注释?我己点了显示栏下拉菜单,钩选注释显示.其中鼠标点击的方框是长方形的就是没注释?请指教.

网友A:
要下载过注释才可能在上载时得到注释。

网友B:
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写注释,或者你读取的时候没有勾选读取注释?

网友C:
一般不会有注释的,因为下载注释的话会占用PLC编程步数。譬如FX2N本来可以编程序8000步,如果需要下载注释的话,你的程序就达不到8000步了。而且对于国人来说,不下载注释可以使人家看不懂你的程序,所以一般不会下载注释进PLC的

网友D:
一定是本来没有注的,须知有人为了防止抄袭,也有人为了减少内存使用写入时不写注的

网友E:
自己根据工作要求编写程序注释更有助于你理解原程序设计思想。

网友F:
一般人都不写注释

网友G:
下载的时候没选择的话 你上传上来 肯定没有啊,一看你就不干好事!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H:
关键是你下载的时候有没有把注释下载下去啊
要是下载下去的 话
你上载的话选择注释才会有注释的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