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铸铝加热器接头熔断?产生电焊火光!

楼主(2011-10-15):
现在我那机器上出现了一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220V三相电,六组加热器,加热器是铸铝的,每一组加热器功率是6.8KW,现在1、2、3、4、5组加热器都正常加热,就是第六组老是跳闸,空开是40A的,我就换了个新的空开,电流一样,一开电加热没几分钟,冒火光了,电焊一样的,直接就把接线的头子给熔断了,请教是什么问题?
我的理解是:1,接头与加热棒之间有松动,产生火花。
2,加热棒自身问题,绝缘能力差,加热后正负两极之间电阻变小,导致短路。

网友A:
我认为是第一 种情况。

网友B:
我觉得是像楼主说的,第二种情况,绝缘不好引起的跳闸。

网友C:
我认为是加热管引出线到陶瓷端子的地方对外壳绝缘不好引起短路的可能性很大。我公司铸铝加热板用的很多,我以前搞维修时这个现象碰到很多次了。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