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开机及一键关机(电脑启动及关闭)

楼主(2011-10-16):
一5想法想探讨并请教各前辈高手,我们电脑周边有很多外设备,当关闭电脑时还依然逐一关闭,总觉得太麻烦。有时躺下听音乐时,一不小心就整个夜晚开着呢!太浪费资源。想法是在电脑安装定时关闭软件达到预定的时间关闭同时外接控制电源排插一起关闭外设设备电源,下一次启动时也就一按下启动按键即可启动电脑及5周边外设电源。不知是否能完成或是有类似设备。

网友A:
不知此法是否可行,还请各位商榷!!从电脑的USB接口取直流电源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然后外部设备用电从固态继电器过。

网友B:
理论上应该可行,希望有厂家能做出USB控制型的电源接线板,就可以将音响、显示器等统统关闭了,低碳呀!

楼主:
启动方面如何处理呢?

网友C:
1 楼的方法太好了,另外还有就是时钟控制器又叫打铃器,可以编程。结合定时关机软件,就可以达到你所需的目的地了。

网友D:
有个性,继续发扬

网友E:
用电脑开关电源的12V控制一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外围电气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