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T1000系列做个报警记录如何做?

楼主(2011-10-16):
我想做一GOT1000系列报警记录,可在发生出错时可以跳出报警说明,还可发报警发生后可以查看。我做一个做不出后果,请教高手指点,在此先感激万分。
描述:我做的画面

网友A:
F940就知道,GT1000的没有试过。

楼主:
我知如何箪出报警,但报警记录做不出来,能否发一个过来参考下?

网友B:
把报警窗口定义为弹出窗口就行。。间接用个软元件在PLC里赋值为这个窗口的编号就行。。

楼主:
3楼讲的是报警弹出么?请教下那个报警记录如何做?

网友C:
记录需要存储卡来支持!
看看这个如何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GT1055我就用过,报警记录也做出来了

楼主:
GT1055,能否解释下如何做出来么?

网友E: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F:
看一下这个,只是英文界面

网友F:
重新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