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2N的程序读不出怎么办

楼主(2011-10-16):
三菱的FX2N的程序读不出怎么办,没有密码,可是里面的输出点要更换,这个怎么弄才好啊?

网友A:
解密很好解的
论坛上就有此解密软件啊

网友B:
去解密区看看吧,那里有你需要的解密软件。good luck!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
找到被换的点
将plc内部的继电器换掉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如果实在连不上,那就把那个坏点继电器拆除,换成好的,好的继电器可以在备用的Y点上拆。很简单的。
如果那个坏的Y点指示灯亮,可能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E:
有可能是编程电缆有问题,编程软件板本不对,正常情况下,没有密吗一般都能读出程序来。

网友F:
问下LZ
程序有没有加密码?
如果有,就向上面的大虾说的下破解软件做掉便 OK
如果没有,检查下你通讯线是否OK,注意下自己编程口与程序里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G: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帖子,好像是介绍从FX-232通讯模块可以读出程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用485通讯口读 有些黑心技术员会把8针插口的同学IC拆掉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I:
你应该先用软件自带的通讯测试软件 测试下是否能够正常通讯,如果可以正常通讯,那么就是程序加密了,你下载个解密软件就OK,如果通讯测试不成功,你检查下通讯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说明是通讯部分的硬件出了问题 你应进行逐一排查~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J:
先检查为什么读不出?
1)通讯电缆问题
2)软件COM口设置问题
3)电缆如果是USB的,可能是USB驱动问题
4)PLC编程口坏了,这种可以尝试接一个422BD或232BD来读
如果遇到密码,在论坛上可下载解密软件
此外如果万一怎么也读不出,或者发现问题无法解决,也可尝试更换坏了的继电器

网友K:
做导轨的

网友L:
回7·8楼
我也记得论坛里有这个帖子,是 ymmfa 大哥说的。

网友M:
我 也由个三菱FX2N-64MR 的PLC ,以前能读出来,也再电脑上下载啦,可现在就是读不出来,同样的线和电脑,别的三菱FX2N 系列的都能读出来,不知道咋回事,《没密码的,读的时候第一次通讯能连上,连上啦去下载,就出错啦,以后就不能通讯,关电脑后,第一次又能通讯上,就是读不出来》郁闷

网友N:
有可能你的通信接口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N:
我就又买了个通信模块,还有种可能那就是别人给你超强加密了,没有超强解密的是进不去的

网友O: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P:
站长说得对。买个通讯模块有点划不来。一步一步搞。

网友Q:
那就是通讯接口坏了。只有找到你的坏点把继电器换掉
很好换的

网友R:
可以解密啊!真的不行就换内部继电器!
三菱的FX2N的程序读不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