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数据设置型1和2原点回归的方式是咋执行的,请各位高手解答下,手册上没有看明白。
手册上是这样的写的:(1)数据设置型1原点回归 原点回归命令执行时的指令位置为原点。
(2)数据设置型2原点回归 执行了原点回归命令的点击的实际位置为原点。

请各位高手详细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目前也在研究运动模块

网友B:
这还需要设计 那里是原点

楼主:
数据设置型1指令位置为原点,数据设置型2电机的实际位置为原点应怎样理解,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哪位仁兄给力解答下,谢谢!

网友C:
[ZERO] Home Position Return

[Control Details]

(1) Use home position return at power on and other times where confirmation that axes are at the machine home position is required.

(2) The following six methods of home position return are available. Select a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application.

Home position return method Contents Applications
Proximity dog type Proximity dog type 1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 When the proximity dog is ON, it cannot be started.
· It is used in the system which can surely pass a zero point from the home position return start to proximity dog ON to OFF.
Proximity dog type 2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 When the proximity dog is ON, it can be started. · This method is valid when the stroke range is short and "proximity dog type 1" cannot be used.
Count type Count type 1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 It is used in the system which can surely pass a zero point from the home position return start to point of travel distance set as "travel value after proximity dog ON".
Count type 2 · Zero point is not used in the home position return. · This method is used when the proximity dog is near the stroke end and the stroke range is narrow.
Count type 3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 This method is valid when the stroke range is short and "count type 1" cannot be used.
Data set type Data set type 1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 External input signals such as dog signal are not set in the absolute position system.
· This method is valid for the data set independent of a deviation counter value.

Data set type 2 · Home position is real position of servomotor.  · External input signals such as dog signal are not set in the absolute position system.
Dog cradle type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immediately after the proximity dog signal ON.  · It is easy to set the position of proximity dog, because the proximity dog is set near the position made to the home position.
Stopper type Stopper type 1 · Home position is position which stopped the machine by the stopper.
· The proximity dog is used.
· This method is valid to improve home position accuracy in order to make the home position for the position which stopped the machine by the stopper.
Stopper type 2 · Home position is position which stopped the machine by the stopper.
· The proximity dog is not used.

Limit switch combined type · Home position is zero point of servomotor.
· Proximity dog is not used.
· External limit switch is surely used.
· It is used in the system that the proximity dog signal cannot be used and only external limit switch can be used.

网友D:
楼主能否发一份Q173CPU编程案例给我也学习学习 ,非常感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