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0-16):
是用在塑料加热上面的,高频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的具体功能,加入需要购买的话在哪了购买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烘料机上的的东东呀。

网友B:
没有见过,那四个小柱子是导电用的吗?是不是个发热体。

网友C:
没见过 不过认同楼上的师傅

网友D:
是高频功率电子管,高频塑料加热机一般都用电子管

楼主:
谢楼上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见过,那四个小柱子是导电用的吗?是不是个发热体。
不是发热用的,只有三给脚是有接线的,不过谢了!

网友E:
是产生高频电流的作用,电子市场有卖的,价格在5000左右

网友F:
涨见识了。。。

网友G:
日本的,可以用国产玻壳电子管代用,插座要更换。
jxh668

网友H:
高压硅堆
可用电视台用的高压硅堆代换,80年代用过

网友H:
国产玻壳电子管的买不到了
晶体管的比较便宜
就几十元吧

网友I:
自己见识短浅啊
不走寻常路

网友J:
长见识,学习了.
有哪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