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10-16):
开机启动伺服电机动作一下,就不动了。重新开机启动伺服电机又是动作一下就不动了。suqiang sn2000 伺服器显示 E ┎┎ 2 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师。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首先你要看看有没有刹车,要是有刹车先打开刹车,然后就是SON信号,还有查线!
QQ:569456723

楼主:
谢谢1楼
是伺服器坏了,换过一个伺服器就正常了

网友B:
我们用的苏强的比较多,应该是主电流过载,主要原因有:电路板故障,电源电压过高,制动电阻接线断开,模块内的晶体管损坏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不是很清楚换个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