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五个接线端,另外连根接线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1-10-16):
三个接线端为U,V,W
另外两根为RM.TM.跟U,V是一样的进线
U,V,W从变频器出来;RM,TM从继电器过来的
请问RM,TM起什么作用的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A:
一根是信号线,一根是0线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温度保护热继电器开关一样的东西,电机过热就断开。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
还有也可能是松闸线圈的,要看那台电机带不带抱闸装置

网友D:
电机是什么弄号的,用在哪里的?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应该是热保护的,楼猪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电阻1k一下应该是刹车,1k以上应该是热保护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经验丰富!

网友G:
同意2,3楼的说法

网友H:
有可能是刹车

网友I:
学习了,从未见过此类电机

网友J: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电机.

网友K:
我们厂也有几台,都是刹车线,不过我们没用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你这个刹车不用的话,电机 ..

网友L:
2.3楼说得对!具体要量一下才知道

网友M:
电机铭牌上没有标注吗?

网友N:
我认为是一个温度开关吧,通过温度检测来控制电机绕组内部温度,温度超限的话就跳闸。
如果是带断电抱闸的电机那这两根线就是控制抱闸用的控制线。
绿色的微笑

网友O:
应该是跟温度有关的 以前见过这种电动机 但是没有用

网友P:
主要看电机铭牌,本电机是不是带刹车的(BRAKE MOTOR)。

网友Q:
楼主不细心
QQ32135553

网友R:
之前见过这样的电机,高压水泵 上 热保护

网友S:
电机接线盒内背面有接线图,或用万用表量量阻值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电气爱好者

网友T:
测温线吧,刹车的话应该很明显的看到刹车制动器了

网友U:
先要了电机的性能,对电机性能不了解说什么都要没用,不过大家说的都有可以存在

网友V(2011-12-20):
你最好把你的电机的用途也带上,要不没有办法回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从继电器出来就指定是控制线路,最大的可能就是控制温度和压力的。另外一般的变频电机刹车的可能性要小。

网友W(2012-01-31):
应该是一个温度保护热继电器开关一样的东西,电机过热就断开。
wananjushi

网友X:
就是一个热敏电阻,温度一高就不通了,常接中在变频器与运行端接口串联!

网友Y:
//RM,TM从继电器过来的//.看清楚楼主这几个字啊!(R S T三相电源)
答案是什么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Z:
这是刹车电机。。把那两根线断开接到220V电源上

网友AA:
是不是变频电机,

网友AB:
马达温度保护线和马达刹车线,出线位置是不同的.马达温度保护线一般是和马达线一起,线阻独立.多为黄色,马达刹车线一般是从马达后端出线,多为黑色,线阻独立.还有一种从后端出线桃色为电机测速线,线阻独立.

网友AC:
交流的估计是线圈的刹车!!
直流的估计是超温保护

网友AD:
3楼说得对!具体要量一下
汤

网友AE:
刹车的,就对了

网友AF:
应该是刹车

网友AG:
看下是从继电器的哪里过来的?若连接继电器线圈的,基本就是温度、压力之类的保护;若连接的是触点输出侧,基本就是抱闸制动线了。功能不一样,接线方式肯定是不同的。还有一般在接线盒的盖子内侧都贴有一张接线图的。

网友AH:
抱闸装置 也就是刹车线圈

网友AI:
同意6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