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940GOT触摸屏程序转换成GT1030支持的程序

楼主(2011-10-16):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们以前用的F940GOT触摸屏现在坏了。现在单位买的是GT1030我怎么才可以把以前用FXDU编的程序转换成现在GT1030支持的程序。谢谢大家了本人工控底子薄请大家讲的详细点。

网友A:
如果程序不复杂的话重新编写过就可以了…以前论坛有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B:
一楼说得对。

楼主:
那就是说怎么转换都是不可以的了,只有重新编写了。知道两位。

楼主:
有好办法的帮我想想最好是不要重编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可以转换的。以前我也发过这个问题。也行上面说的就是我吧。。。
我下来总结了,要分两种情况:一、如果F930是用DU软件编写的,就用GT2工程-读取其他工程 来读入程序。但是要注意一些东西在软件中的变化。所以,变换完后要仔细核对。二、如果是GT2编写的F930程序,那么直接转换就好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也好好和以前的功能进行核对。
如果想要资料,加我QQ519179342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不行就重编一下吧

楼主:
好的我搞明白了几个地方重新编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F940GOT触摸屏程序转换成GT1030支持的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