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这个型号PLC脉动冲指令问题

楼主(2011-10-16):
请问脉冲输出模式寄存器D1220的值在哪里修改。怎样修改,试不成功
手册上说D1220=K2时正负号代表正反方向

网友A:
他不是有组别吗?
D1220是在程序里做的,直接用传送指令就行了
{m10000}-------------------mov k2 d1220
下载积分:+2(fei1436) 热心助人

楼主:
小弟不是很懂,谢谢提示

网友A:
这个是台达硬件规定,没得解释的

楼主:
是不是14SS不支持这个指令啊,提示D缓存器超出范围

网友A:
建议你搞个台达PLC的 PDF, 那上面说得很详细

网友B:
SS系列的,应不支持这种功能.
ES2,SC,EH2,SV系列可支持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