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 CP1L-M60DR-A与MT6070iH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1-10-16):
CP1L-M60DR-A 与 T6070iH触摸屏通讯 能读取DM的数据,和HR的数据。设置一个开关,来控制IR200.00的通和断,就不行了。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屏读PLC里的数据,然后在PLC里设置一个开关来控制IR200.00?没见过这么用的啊,一般不是指令控制操作数来设置寄存器的么!不知道你的IR200.00是干嘛用的,不行就用常通标志算了。

楼主:
不是在PLC里设置开关,是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个开关或按钮,来控制PLC里的一个继电器,IR或HR.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