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6):
手里有一个三菱的触摸屏,型号是GT1572-VNBA,问题是触摸屏通电后,显示正常,大约过个几分钟后,触摸屏的电源灯就灭了,拔下插头,再插上,触摸屏电源灯还是不亮,拔下插头把触摸屏断电几分钟后通电,触摸屏又亮了,断几分钟的电就好了,但是通几分钟的电又灭了,郁闷,这是怎么回事呢?哪里的问题,触摸屏哪个地方不好了?请教师傅们

网友A: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屏幕保护?
在设置菜单中好好找找,这么没有什么危害,想要看时敲一下它就亮了。

网友B:
屏幕保护时电源绿色指示灯应该也是亮的啊。
触摸屏是新的还是旧的?难得电源板子有问题?

楼主:
是啊,是屏保的话,绿色的电源灯应该亮的,可是电源灯不亮

网友C:
先要排除是不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在考虑触摸屏设置和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换个触摸屏试试

楼主:
回复楼上的师傅们,我看触摸屏后面的电池没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开机一段时间自己断电的呢?

网友E:
应该不是,触摸屏可以不用电池。

网友F: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我可以帮您问问工程师有需要加QQ1063205630

网友G:
是触摸屏本身问题,机器后面电流过大,通电后,电源保护了,可以帮你检测维修,QQ:693144673
手机:15216811376

网友H:
会不会是干扰问题呢?

楼主:
屏幕黑屏的时候,测量电源板5V和3V电压输出没有了,然后我拆下电源板单独给它供电,实验1小时输出电压没有问题,大家看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