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送料机由S7-200(CPU224        214-1BD23-OXBO ) 及扩展模块EM223(223-1PH22-OXAO) 及扩展模块EM221(221-1BF22-OXAO)及模拟量模块EM232(232-0HB22-OXAO)及SIEMENS  TD200和三菱驱动器MR-J2S-40A等组成。第一台送料机CPU224 输出继电器烧坏,我更换输出继电器,再装上。结果模拟量模块EM232输出的模拟量(电压)显著下降,造成送料速度下降。(伺服马达的速度通过三菱驱动器MR-J2S-40A,由模拟量模块EM232输出的模拟量确定),为了确定第一台送料机CPU224 是否我维修时损坏,把第二台送料机CPU224 拆下,换上第一台送料机CPU224 ,第二台送料机送料速度下降,我怀疑第一台送料机CPU224 我维修时损坏,于是我把第二台送料机CPU224 重新装上,结果出大事,第二台送料机模拟量模块EM232输出的模拟量(电压)显著下降,送料速度下降,我百思不解,为什么?难道S7-200(CPU224  )不能拆。

网友A:
能拆。也许你没注意防静电问题?你的人体静电放掉了吗?烙铁接地了吗? 还有,你更换的继电器品质如何?是不是与原装的继电器参数相近?(包括线圈直流内阻,感抗等等,电压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B:
肯定是能拆的。像楼主说的,你的PLC没有问题,程序上也没有问题,那再认真检查下执行元件有么有问题。像楼上说的静电或者电烙铁接地等原因也整的太悬了吧

网友A:
不是玄不玄的问题,检查或维修故障,一定要心细。往往细节就决定事情的成败。
我说的静电的事情,可能不是楼主要说的原因,但可以给他一个考虑问题的方向而已,哪怕根本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用电脑监控程序,看看对应的模拟量通道地址反馈值是多少,在用高精度电流或电压表测量输入信号,换算一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