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1-10-16):
各位好,请问一下如果单相交流马达只给它接一条交流220V的线,没有接零线,请问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一直这样接会不会把马达烧了

网友A:
楼主最好说清楚,直接一根火线是不会动的,没有构成回路。
你如果说的为什么单相也可以一直运转的话,那是因为单相电机的结构上的特性。电容运转式的,是加电容之后,在单相交流电作用下,内部形成了类圆形旋转磁场。

网友B:
答楼主:你这样做1马达不转,2马达也不会烧坏。3但是容易发生触电事故,这样做很危险。如果你把火线断开,零线长闭还可以。
不知楼主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生命保贵,安全第一。

网友C:
2楼经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与电共事,务实可靠安全!不能突发奇想,超出理论

网友E:
直接一根火线

网友F:
樓主,千萬不要想不開啊!

网友G:
也没什么说不定 绝缘有点问题,马达自己就转起来了的

网友H:
不走寻常路

网友I:
楼主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任何电器构不成回路都不会工作!

网友J: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接220供电线,接地线不接这种情况。

网友K:
太危险了 ,马达当然是不会转了

网友L:
直接火线电机肯定不能转了。低级错误。
绿色的微笑

网友M:
与开关控制零线是一个道理

网友N:
小心单相电容放电,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