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怎么连接连个GOT1000的触摸屏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看见同样的帖子?
GOT1000系列都有422和232接口,个别打触摸屏还有USB,就是没有485端口,你最后别占用3U的422,
QQ:569456723

网友B:
看下連接手冊不就知道了!三菱網站有最新的GOT手冊

网友C:
422和485就是电位问题 加几个电阻应该可以 希望能给你点思路(如果实在要连的话)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