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 伺服刹车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公司库存没有不带刹车的伺服,只有刹车的伺服。自己之前没有用过刹车功能的,只知道不通电的情况下抱闸。
具体用法想问下大家,这个机构不需要刹车功能。
在使用之前想弄明白,是否是通电不抱闸,用起来跟刹车一样的呢?富士400W要外接刹车电阻不

网友A:
若不需用刹车功能, 不用考虑其它的 ,伺服通电,给刹车线圈一个电压让其松开即可.其它同不带刹车伺服一样.
你所说的伺服通电,给刹车线圈一个电压,不需要另外线电压吧。除了220供电外,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A:
一般的是外接直流24V电压,不同的品牌具体对等吧.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把刹车线分别接到N24和P24即可,其他和原来的一样!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QQ:569456723

网友C:
刹车功能是为了设备运行时特然停电,抱紧机机械结构,防止机械下降
有电磁抱闸的伺服马达,不管你用还是不用,都要通电,否则伺服报警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D:
马达没有刹车线圈,就可以通用啊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网友E:
长见识了 很多

网友F:
私服刹车接个24V就可以了,刹车电阻是释放电机瞬间停止控制器能量的,两码事

网友G:
直接接通就可以了通 电就让它接通

网友H:


网友I:
呵呵,仔细查阅说明书,这个就葵花宝典了,欲练神功....
下载积分:+3(gali11201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