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14存储卡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系统在正常工作的过程中实然报错,SF常亮,stop闪亮,与电脑也通讯不上,把存储卡拔掉后就可以,CPU工作也正常,后更换一张新的存储卡后就正常了。请问题,有没有办法将那张坏的卡修复回来呢?比如格式化行不行呢?求指点!!!感谢!!

网友A:
可以格式化看看,不过不是用普通电脑格式化。

网友B:
用MMC读写软件直接写入程序。

楼主:
楼上两位大侠,有没有比较祥细的办法呢? 请不啬指教!!谢谢了!

网友C:
发个MMC的信息与使用给你,里边有说如何格式化。
MMC 卡数据的读写(更新版).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