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导入三菱PLC?

楼主(2011-10-17):
最近公司想用三菱PLC 控制松下伺服电机,但是不知道如何将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导入三菱PLC?恳请版主指教!

网友A:
看应用场合,一般使用是不需要把编码器信号导入PLC的.

楼主:
我是用来做位置控制的,必须读进编码器的脉冲。

网友B:
PLC发脉冲信号 PLC内部不是有脉冲个数,还需要从伺服中取信号吗 ?

楼主:
闭环控制呀!必须有反馈。

网友C:
PLC用高速计数器,把驱动器的a,b,z相接到PLC(是大插头上的ABZ)。

网友D:
关键是PLC一般无法接受伺服编码器的线性信号.

网友E:
PLC加位控模块,把伺服电机的信号接到位控模块上

网友F:
看来楼主用的是FX系列了(Q系列自带反馈),你可以吧Z相脉冲引出来,接到FX高速计数器上,这样就可以向,发完脉冲再作比较啊 !
QQ:569456723